[维修求助]
泛光掉点还能救吗

楼主(2021-04-24):
有没有大神能修的,深圳这边都说修不了

网友A:
芯片掉点直接换芯片呢

网友B:
找个专业手机店处理

  飞线上绿油无压力

你不知道 杨长顺好像第一时间把苹果MACpojie了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芯片掉点直接换芯片呢

秀儿,是你吗

网友C:
用激光打磨一下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找个专业手机店处理

  飞线上绿油无压力

你不知道 杨长顺好像第一时间把苹果MACpojie了么

杨长顺大仙一样的人物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激光打磨一下试试

拿了个废的,看不到走线,丢到长远都修不好

网友:
没办法找一块一样型号的IC然后新的打磨掉上半部分  掉点的打磨掉下半部分  镀锡  焊油接在一起  完成

网友:
杨长顺  微芯源经常看到cpu补点  可以联系试试

网友(2021-05-25):
可以飞线补点啊

网友:
刮出底板,飞线补点,绿油,植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