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87主板反复重启故障求助

楼主(2021-04-24):
遇到一块反复重启的主板,技嘉Z87P-D3.如下图。
以前遇到一般都是电压检测脚故障,图纸如下图。
这次的故障不一样,电压检测数据如下图。
以上数据看出125脚VIN4 CPU_VAXG无电压,查电路图对应脚位由CPU直接发出经过8.2K电阻给IO的125脚。
测量该电阻2端都无电压,并且测量CPU针脚与该电阻间正常无断线。

说明下:3V 5V 12V都正常  待机状态下USB接口电压5V都正常
      桥:    VCC1.5_PCH     VCC1.05_PCH   正常
   内存:    DDR1.5V      DDRVTT0.75   正常
   CPU:     VCC1.05_ME     VCOER    正常
  BIOS:    论坛下载的BIOS刷过,故障依旧。
现在求助大佬,CPU产生该电压的前提条件或者维修思路。

网友:
电阻、电容没有短路?

网友:
这个简单的要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电源试试,确定是主板问题吗?

电源是好的,用其他主板都OK的

网友:
BIOS刷过了,故障依旧

网友:
望指点迷津,感谢

网友:
关键你测试下温控如果不行就干桥吧。 1 (1).png

网友A:
换个电源试试,确定是主板问题吗?

网友:
另外补充一下,PCIE槽测量时钟和复位都正常。

网友B:
vccsa 呢 跑马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vccsa 呢 跑马吗?

这个VCCSA都在CPU内部产生的,没有外接电路没法测量啊。另外就是不跑码反复重启。

网友:
是遇到反复重启的,直接干IO或者CPU电源芯片。基本完工。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个VCCSA都在CPU内部产生的,没有外接电路没法测量啊。另外就是不跑码反复重启。

不跑吗 复位也没有吧 供电没出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跑吗 复位也没有吧 供电没出全啊

复位有了,PCIE的11脚有3.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