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adair2无触摸通病,有大佬会修的吗?

楼主(2021-04-24):
IPadair2无触摸通病,有大佬会修的吗,帮忙指点一下C4014只有3.7V正常的供电应该是20V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求解。
没有更多
无触摸

网友:
无烧毁短路断线的话,无非就电感 升压二极管 ic的问题 换一套就得了

网友:
这里就是3.7伏的,主供电转过来的

网友:
都通病了还没搞定

网友:
IC工作条件有个5伏供电

网友:
看二楼解决吧,大电容也换掉。 ic边的小电阻不能掉

网友:
还以为是楼主写出来供大伙参考维修的经验呢,结果是求助的

网友:
换一套试试

网友:
学习中无烧毁短路断线的话,无非就电感 升压二极管 ic的问题 换一套就得了 厉害

网友:
秒杀的东西,20输出电容短路,升压二极管和电感更换就可以了,烧断线的接线

网友:
供电八脚管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