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X250暗屏

楼主(2021-04-24):
今天接到一台ThinkPad X250,开机黑屏,外接显示器正常,然后用手电筒照内屏,发现有显示只是无背光。
拆机测量屏接口26、27、28、29无电压,对地值无穷大

这是通过保险F7转换过来的VBL20,应该是保险烧了,哈哈秒杀的节奏。
拆下主板,找到F7的位置一测量断路,短接后测试有显示了。

网友:
学习了真是了不起

网友:
学习了真是了不起学习了真是了不起学习了真是了不起学习了真是了学习学习了真是了不起了真是了不起不起

网友:
这种保险烧的多了

网友:
我都是直接从公共点加个保险飞线到屏接口那里 拆机都不想动

网友:
这钱捡的爽歪歪!

网友:
应该是通病了,遇到过了

网友:
你不知道换个屏幕嘛,非要给他修撒。

网友:
不挣大钱。就喜欢挣小钱。没前途,我经常给人家换屏幕。

网友:
底部那个接口到底有多少人用得上?

网友:
遇到过两个T560,屏主供电保险烧掉的。联想暗屏好多都是烧保险。就是不知道怎么用烙铁把保险弄下来,刀头用了好多锡都死活推不动,技术还是不行。

网友:
这个厂家出的硬盘不多见

网友:
通病,能解决故障就是棒,谢谢分享

网友:
ThinkPad这种保险引起很多问题

网友:
很多tp都是这个问题,结果我有一次最后发现还是屏坏了

网友:
直接飞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