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0-70 开机0.26 反复重启两三次 不掉电 维修

楼主(2021-04-24):
y40-70 开机0.26 反复重启两三次 不掉电  测 所有供电都出来了 包括各种转换电路电压都正常  cpu i7四代 最近换u 比较多 具体型号不记得了 就按sr1ea 吧   bios刷后 现象一样 有点怀疑cpu 坏了  上机器加焊后  通电开机 电流0.5 有跳变 看情况是 应该是亮了  由于主板还有点热 就拿吹风机给他吹凉  再测 现象一样0.26了  再次加焊后 还是一样毕竟灌胶的 温度只能上到240 由于客户换过c壳加键盘 上面的标也没了 都以为是i5的cpu 于是跟客户报价 换u 或者换板  客户比较着急用机器 发板来不及 要求换u  这边 一番折腾 cpu 去下主板 很漂亮 就是除胶的时候掉了一个脚  补上线 上绿油  固化一会儿  找了个i5 植好锡 上机 焊好后 取下测试 ......还是0.26 0.27    反正换u 了就再刷此bios  再试还是一样   心想难道没读bios 么 万用表测了下  除了4脚全是3.3v 这..... 拆下测阻值也是正常的 奇怪了 打开图纸 看 中间有个 330 排阻  在bios 背面 万用表测了下 电阻 哈哈哈哈  有一个脚不通没测具体变几k了 蜂鸣档 数值大概700多   ....... 料板拆个好的放上通电电流哗啦哗啦 起来了  跳变 接屏 一切正常就是这u 变成sr23y  i5-4210u了    客户取机的时候给他说了下 原来是i7 不过性能差别不大 客户说机器好就行  ....     以前有个摔坏华硕的i7-6500u 拆下后  给e42-80 换  结果换完有跳变死活不亮  这次把它放到e52-80上   一次完美点亮 测试啥问题都没有   是不是最近运气好了哈 .......

网友:
这次赚大了!

网友:
不要纠结细节

网友:
这里是真的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