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红米note4x开机到powered by Android就重启

楼主(2021-04-24):
红米note4x开机到powered by Android就重启,已经排除了电池和电源键排线的问题,还有能有什么原因吗补充一下:EMCP之前由3+16改成了4+128,可是改好了还是能用的,用小米手机助手刷机后就出现问题了,能进Fastboot,9008,recovery,都正常,就是不能进系统,已经尝试过9008用QFIL刷机了,还是无法开机。

网友:
补充一下:EMCP之前由3+16改成了4+128,可是改好了还是能用的,用小米手机助手刷机后就出现问题了

网友:
已经尝试过9008用QFIL刷机了,还是无法开机

网友:
能进Fastboot,9008,recovery,都正常,就是不能进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