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描述:这是一台联想小新潮70

楼主(2021-04-24):
问题描述:这是一台联想小新潮7000的笔记本。客人说有两个星期没有用电脑了,今天拿来用一下,发现开不起机。
故障检测:1.插上电源不按开机的情况下,发现电流较大。
故障判断:主板应该有短路情况,引起不开机的情况下,大电流。
故障维修:1.拆机后,用万用表的短路档测量发现3.3伏电路部分短路。
2.用放大镜观察3.3伏电路上的贴片电容,发现一个贴片电容,外观上有花纹。仔细观察这个电容,发现有裂痕。
3.将此电容去除,测量得到的阻值是200多,没有在短路。
4.更换上好的贴片电容,通电开机正常。 #不充电#

网友:
好久没有这样捡钱了,修到很多同行机都被他们先干了一番

网友:
细心檢查的结果

网友:
这种捡漏少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捡钱了一样么最少2红到手!美滋滋吧

知我者你也!

网友A:
这不是捡钱了一样么最少2红到手!美滋滋吧

网友:
恭喜发财,票子到手,谢谢分享!

网友:
观察的够仔细啊……

网友:
加分了,现在的机器电容短路的除了联想的真的很少了

网友:
发财小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