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11电池排线

楼主(2021-04-24):
把旧电池排线换到新电池上,正负极没有电压,电芯电压正常,正极也有电压,负极不通,谁遇到过?怎么解决的?

网友:
没焊接好吧!!!
!

网友:
用电源表激活下,不行的话就是保护板坏

网友:
保护板拆坏了吧

网友:
激活不行就说芯片损坏

网友A:
我看抖音拆的轻轻松松的,我咋一拆就坏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看抖音拆的轻轻松松的,我咋一拆就坏呢?

下次可以用刀片切断  然后单小板就好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下次可以用刀片切断  然后单小板就好拆了

还是想买个点焊机

网友:
保护板坏了

网友(2021-05-27):
不要用风枪或者烙铁取保护板,保护板上的IC很容易爆锡坏,用剪刀剪,点焊机焊

网友:
我遇到过好几次,用烙铁加热时间稍长必坏,保护板怕高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