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25Q80BV 这种是免焊接的,刷BIOS选哪种后缀符号

楼主(2021-04-24):
这个是华硕P5G41T-M LX V2,BIOS是免焊接的,请问刷BIOS时选哪个

网友:
都可以,默认就可以了,通用的,部分只是刷洗快慢而已

网友:
首选1,5及后面的是有OTP区域的,要写数据的话,先解除保护。

网友:
容量一样,都能刷上去吧

网友:
俊帅

现在都用 809H了  这个好用

网友:
W25Q80BV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