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精盾DA0TWCMB8D0不触发和雷神DA0NL8MB8E0掉电两例维修

楼主(2021-04-24):
抽个空把朋友圈的东西发到论坛,实在是没时间。
一般都是发发朋友圈,发贴实在没空。下面正题:
板号:

查得PQ19不过保护隔离,公共点电压不对
此管为N管导通要有+VH28的28伏电压
量的有28V电压,可还是没导通可能PQ25拉低了。
一量PQ25控制级果然为高,那么PQ24的控制级为低了
PD14 PR27 PR198的右边相连为ACIN_PG这个信号,
由于照片拍太小会看不清楚主要的地方,就没拍到

发现ACIN_PG由充电芯片发出,打值发无短路
充电芯片条件都满足,也没有去了哪,
由于无点位找东西找了好久
终于怀疑是板层短路。

直接短接PQ24的一三脚,使PQ25低出公共点电压以为可以了

没想到仍不开机,发现公共点出来后有待机了
没办法查EC条件呗。一查就查到ACIN信号为低,
这个信号后面不带 # 注意高有效

图纸ACIN要高,PQ5则要低
已知ACOK#在前面短接了PQ24就为低了。
所以不用管PQ3,直接补上PR14

补上PR14在PQ3旁的一坨锡

在此前还量了待机U10这个BIOS芯片有电压
先刷了个BIOS,结果后面所有条件都满足了还没触发
刷上备份的原程序后终于上电

终于触发

那天搞了一下午在查这个ACIN_PG,结果板层短路。
能断的地方都断了还是不出来
实在没办法了。只能像上面那样弄好

网友:
PR14上面连的是ACOK#这个信号,ACIN_PG板层拉抵

网友A:
能给个精华吗?这个应该没人发过吧?我自己的原创哦。电压不好拍照,我就没上传。发这个贴花了我一小时。

网友:
能解决故障就是好同志,谢谢分享

网友:
发个贴没人加分,又累的要死。不值啊,我都怀疑我是不是没报迅维培训班。
远程和实地的随随便便发个贴,饼哥都能给他们加个10多20分。而且还是那种问题比较实在的。

网友B:
楼主隔离保护这方面挺熟练的,必须加精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隔离保护这方面挺熟练的,必须加精

帮加点分喽,谢谢。来都来了,别空手来

网友:
NICE CASE STUDY THNAKS FOR SHARING

网友C:
保护隔离还是相对好修的

网友:
不错,分析到位

网友:
理论真好

网友:
能解决故障就是棒,谢谢分享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能给个精华吗?这个应该没人发过吧?我自己的原创哦。电压不好拍照,我就没上传。发这个贴花了我一小时。

您好:system会根据本帖的热度和会员的评分,自动加精华!
多发自己维修中经典帖子,图文并茂加详细的维修流程。

网友:
谢谢分享,能解决故障就是厉害了。

网友:
路过给你点个赞

网友:
引用 网友D:
您好:system会根据本帖的热度和会员的评分,自动加精华!
多发自己维修中经典帖子,图文并茂加详细的维 ...

原来是这样啊!我会多多努力发贴的,谢谢鼓励!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保护隔离还是相对好修的

有些好修,有些难。感觉充电部分的难搞,有EC的参与。

网友:
那就是修保护隔离电路了

网友:
感觉此贴要沉哪!那就接贴再发一个,我就不信上不了精华!
正题如下:一台THUNDEROBOT掉电,查得无显卡供电
板号:DA0NL8MB8E0

查得PU2的3脚无EN就是3V_MAIN_PWRGD这个信号

一路查到这个信号的上拉电压没有,就是+3V_GPU

查来源发现是PQ12的5脚不正常,拆掉后发现,2脚正常。
换了后5脚仍有1.5的电压那么可能是GFXON通过稳压PD1的后端不正常
所导致的,因为GFXON#这个信号没去哪里

拆掉的PQ12

一路查到PR122为零欧的有装在上面

到这就简单了,直接断开PD9

亮机

网友:
神舟机器量挺大

网友:
引用 网友E:

谢谢支持!!以后会多发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