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P1610P 工作原理求助

楼主(2021-04-24):
有一个1060显卡,显存供电IC 1610P,无显存供电。   该芯片有两个供电脚,一个有9V多,一个有5V, EN脚没有电压,EN脚也当作SS脚使用,EN脚连接的控制三极管拆了,连接的电容换了一个,但还是没有EN电压。 不知道怎么回事了。 高人指点下呀

网友:
拆三极管啊

网友:
我有个580一样的,VDDCI没有EN,GS7250的芯片,三极管也拆了,就是不出EN,没头绪了

网友:
先打阻值确保en脚不短路
再查前级电路,大概率前级电路故障

网友:
先打en脚阻值
确保不短路。
再查前级电路

网友:
慢慢跑电路,找en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