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到了之后干了之后两个都报错

楼主(2021-04-24):
芯片到了之后干了之后两个都报错

网友:
两个都是我干了下来的

网友:
干下来以后打阻值,确认到底是核心还是显存的问题,然后再进行下一步

网友:
先目测焊盘是否有掉点

如果没有就打阻值,排除是不是核心问题,或者核心虚焊

如果排除了,换核心吧

网友:
上下温分别多少?用bga还是恒温台加风枪

网友:
芯片10个9个坏

网友:
解决了10个芯片9个坏

网友:
原本坏了还是别的原因咧?

网友:
订的芯片坏 到账误干一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