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XR 二维 多故障,无基带 不能充电

楼主(2021-04-24):
拿来问题比较多 动了很多东西 充电ic旁边全部换过,充电电流跳变 最后0,可以链接电脑 电池数据有,应该是充电信号没有达到,短接电池第一端 和2端 电流恢复正常,想了一下还是搞好,仔细排查 快充ic问题解决,没有先动U2,拆这个芯片胶太硬了,CPU风险大。无基带 调制解调器空 激活界面,更换大中频解决,安装好之后 发现信号跳 4G 时有时无 有时候服务 最后发现是 高频天线断线 ,主板最边上那个塑料天线,这个比较麻烦,而且是塑料 受热马上变形 ,应该是家多次拆充电ic 加热造成 ,查看图纸 里面有6跟线 直接飞线解决了

网友:
请教下前辈,短接电池的第一端和第二端什么意思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