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求助各路大神

楼主(2021-04-24):
小白一个,拆了个iPad mini5wifi版的硬盘,重装能开机,能正常用,刷机刷不过硬盘,iTunes报错4014,爱思刷不过20,换一个硬盘也是刷不过20,这个是什么问题呀?

网友A:
底层写了吗? 测量硬盘焊盘阻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底层写了吗? 测量硬盘焊盘阻值..

底层都写了,阻值供电都有,换了几个硬盘都是这样

网友B:
你问问网上卖硬盘的,ipad的硬盘有些不通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问问网上卖硬盘的,ipad的硬盘有些不通用的。

问了,都说通用的。原硬盘也刷不过呢能开机正常用

网友:
估计cpu的上盖叽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