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X580没有VDDCI电压修了

楼主(2021-04-24):
RX580没有VDDCI电压
修了很久了,二修卡来的,最开始不认卡,修到现在1.8V   0.9V辅助供电 显存1.5V 核心0.8V都修出来了,唯独差一个VDDCI供电,后级无短路,找了公版的图纸发现芯片不一样,这个卡换成了GS7250,测量芯片无EN开启,VCC和PVCC都有12V,POK有3.3V,BOOT自举也有,想请教一下各位老师傅这个供电的EN应该如何修出来没有头绪了,芯片已经更换过一个了,EN引脚通过一个0欧电阻下拉,拆了下拉电阻测量EN也只有0.4V,跪求哪位好心的老师傅能够指点一下,谢谢 #显卡#

网友:
VDDCI供电的上下管也都已经换掉了

网友:
芯片继续换,不行查外围

网友:
可以寄来修

网友A(2022-03-15):
楼主,有没有修好,我也有三块580,都是vddci没电

网友A(2022-05-12):
这个卡核心是好的它才出vddc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