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X580没有VDDCI供电

楼主(2021-04-24):
修了很久了,二修卡来的,最开始不认卡,修到现在1.8V   0.9V辅助供电 显存1.5V 核心0.8V都修出来了,已经能认卡了,唯独差一个VDDCI供电,后级无短路,找了公版的图纸发现芯片不一样,这个卡换成了GS7250,测量芯片无EN开启,VCC和PVCC都有12V,POK有3.3V,BOOT自举也有,想请教一下各位老师傅这个供电的EN应该如何修出来没有头绪了,芯片已经更换过一个了,EN引脚通过一个0欧电阻下拉,拆了下拉电阻测量EN也只有0.4V,EN前端的三极管也已经拆掉了,跪求哪位好心的老师傅能够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修复三极管开启电路吧,可能会影响上电时序

网友:
应该是你打乱了供电时序,虽然修出了供电,却极有可能gpu不启动。如果你能恢复原样,再按照公版图纸去查问题,就明了了。
强制en很容易,但并没有从根源解决问题

网友:
不懂帮顶,大佬帮帮孩子

网友:
这种卡大部分都是挖矿,直接飞线

网友(2021-08-05):
我手头刚修好这款显卡,一样的e372版本,故障相似,你提醒你一下,图一中的6脚管不可以去掉,它控制开机时需,一点需要!图2中的6脚管可以不用,这个是控制vccci供电en的!我就是图一6脚管性能不良,有时能开机有时不能开机卡2B,替换的管子不好找就直接取了图2的那个来用!

网友:
你去掉了图一中的小6脚管,显存电压是出来了,但是时序不对了,我刚开始也以为可以不用,结果就是卡2b不过显卡!

网友:
请检查电容器 C5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