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D Radeon VII(俗称雷7)显卡维修!

楼主(2021-04-24):
收到此卡先是不认卡,拆掉风扇后全板只是一个5V供电!凭感觉应该先修1.8v供电,拆掉一个三极管后所有供电正常!上机进系统测试感叹号!己修过多张这种问题卡!都放弃了!有没有大神支招!

网友:
学费没交够

网友:
大都是核心。。。

网友:
50包邮解君愁

网友:
不用修了,代码43,所有供电正常。显存挂了。5v在背面

网友:
一般BGA连核心都干不下来

网友A:
有没有怀疑过你拆的管子导致复位和时序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怀疑过你拆的管子导致复位和时序错了?

是电压开启

网友:
HBM显存的卡要么重植核心要么换核心。因为这玩意有背板保护很少断线的问题。这种卡基本没价值维修

网友:
3V的那个三极管补上看看,估计破坏了开机时序,你这个故障应该是3V没出来,显卡要先修出3V和5V 后面是VPLL和核心供电 等

网友B:
代码43 可以跑下mats ,一般是显存或者是核心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代码43 可以跑下mats ,一般是显存或者是核心

这卡核心和显存集成一起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怀疑过你拆的管子导致复位和时序错了?

兄弟你知道什么是时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代码43 可以跑下mats ,一般是显存或者是核心

动不动mats 这是a卡

网友:
楼主修错方向咯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兄弟你知道什么是时序吗

不知道。我只知道主电 副电 主电 BUS MVDD VDDC VDDCI REST,至于分支和那个先起后起你来说,因为你知道。

网友:
HMB的没法搞了,一张板子上就一个大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我只知道主电 副电 主电 BUS MVDD VDDC VDDCI REST,至于分支和那个先起后起你来说,因为你知道。

你要这么说那你就没说全  这个卡还有好几组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我只知道主电 副电 主电 BUS MVDD VDDC VDDCI REST,至于分支和那个先起后起你来说,因为你知道。

比570 580那种多了几组

网友:
估计就是越搞越麻烦,直接放弃,不然怎么买新卡,

网友:
我有三张这个卡,搞不定!!!

网友:
你们多少成本收来的,修不好留着当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