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VO Y93不照相故障维修

楼主(2021-04-25):
ViVO Y93不照相故障维修

  故障机型:ViVO Y93

  故障现象:无后照相

  故障分析:同行送修,说无进水无摔,已经更换过相头,无图纸的机器,只能打值根据经验来修了。

维修过程:

  加电测试,无发现漏电,先不考虑供电管,拆主板打一遍座子值,发现有一个脚只有5欧。

  这个正常来讲,照相上边不可能会有这个值的,一般都200以上,在鑫智造上找个差不多的点位点了下。

  剪开屏蔽罩发现跟主板不是完全一样,只能做为参考,接电阻,另一边通往很多地方,猜测为1.8V上拉的总线,直通CPU,说明CPU内部损坏,加1.8V上去看有没有什么反应,如果一直有电流那就没希望了,幸运的是,电流表只是轻轻上扬了一下就掉回0,再次测试阻值已经正常为566.说明CPU内部损坏的地方被击开了。

  开机测试,相机可以正常打开,维修结束。

本案例由(鑫智造会员)提供

迅维快修承接各种手机、电脑/笔记本板卡、数据恢复、平板等维修业务。免费检测,未修复不收任何费用。
全系列苹果手iPhone ipad Macbook 维修价格
自助查询,自助下单:http://sz.xw360.com/

QQ/微信:2657227237有事您Q我  2867126052有事您Q我

网友A:
有点惊险!有个小小疑问  不担心CPU瞬间挂了?

网友:
这样也可以啊,是我的话不烧到CPU发烫,不会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点惊险!有个小小疑问  不担心CPU瞬间挂了?

搏一搏单车变摩托罗拉

网友:
胆子真肥  不怕摩托变单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