业余热风枪、预热台BGA

楼主(2021-04-25):
第一次北桥BGA,这个植锡的北桥是不是合格?就是焊好容易短路,不知道是不是植锡不好,还是温度没控制好?还是焊好后忍不住:daxiao:推一下的的原因?还是清洗不到位(只能用酒精,没洗板水)?

网友A:
看不出来问题,等高手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不出来问题,等高手来。。

能轻轻推一下吗?

网友C:
悄悄的是可以的,会自动归位的就是要轻,推一点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悄悄的是可以的,会自动归位的就是要轻,推一点点

推时候手抖:daxiao:

网友D:
我一般不推,自己用的bga比较熟悉,温度到了自然就融化了

网友:
pcb锡拖干净了吗

网友:
推的位移量太大了。

网友:
推的多了。

网友B:
推的量难控制,还是不推。厂家做肯定是不推的

网友E:
我操作是没有推的,有微小偏差,锡熔化后会归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一般不推,自己用的bga比较熟悉,温度到了自然就融化了

现在桥的焊点太密了,不行,不能让锡珠溶化 一溶就短路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操作是没有推的,有微小偏差,锡熔化后会归位的

桥放上去锡一化它不但不归位还到处跑。什么情况

网友:
孰能生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推的量难控制,还是不推。厂家做肯定是不推的

厂家属于批量流水线生产,有经验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桥放上去锡一化它不但不归位还到处跑。什么情况

焊油的问题吧

网友:
弄得很好   继续加油

网友:
我个人感觉自动归位的话还是用锡球,不要用锡膏,可能锡球的流动性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F:
桥放上去锡一化它不但不归位还到处跑。什么情况

我觉得还好吧。手机芯片多练练电脑芯片就没难度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G:
焊油的问题吧

你们用的什么焊油,用100克20多元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轻轻推一下吗?

可以,我都会去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推的量难控制,还是不推。厂家做肯定是不推的

厂家是光学bga。肯定不用推。手动对的,还是要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轻轻推一下吗?

可以啊,我一般都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们用的什么焊油,用100克20多元不行?

呃,基地的559不错,20多的那个太啥

网友:
引用 网友F:
桥放上去锡一化它不但不归位还到处跑。什么情况

BGA或者板子没有放平吧?

网友:
多推几次手感就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