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神Z7M-kp5ge

楼主(2021-04-25):
#战神z7m-kp5ge# 型号:神舟战神Z7M-KP5GE笔记本电脑,版号:GI5CNXA。MB  v1.1
故障现象:故障现象为亮度调大时闪屏,把亮度降到最低则不闪,调高亮度到30%左右就开始闪,亮度越高闪的越厉害。
故障分析:因为在最低亮度屏幕不闪,基本上可以确定显卡、屏幕、排线没有问题。亮度调高后其实就是背光的亮度高了,闪屏肯定是背光出了问题。因为是只使用了一年半的机器,不排除背光损坏的可能,但可能性较小,最有可能的就是背光供电不足。
维修:拆机,拆出主板,检查背光供电部分,测量背光供电保险B26阻值高达180多欧姆,正常应该在1-3欧姆之间,确定B26损坏、直接短接,接上试机,故障排除。均为此元件故障,可能为通病,而且不止这一个品牌。解决办法是更换或者飞线或者短接都可。有条件最好是换原件为妥

网友:
是个通病,修过不少了,机械师 也有这问题

网友:
同方模具通病了    发财机

网友:
我今天也修到了同样的问题,没收起高价

网友(2021-06-22):
嗯   还想高价 ? 现在的客户都学会了先 直接百度 或者迅维   看是不是通病   比较尴尬

网友:
蓝天的主板小问题很多

网友(2021-09-07):
哈哈,通病,送钱机型

网友:
用这款板的机器不少,一样的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