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415 版号LA-A331P REV1.0 CPU AMD A4 无显示

楼主(2021-04-25):
联想S415 版号LA-A331P REV1.0 CPU AMD A4 电流0.4-0.6之间无显示,大约10几秒后,自动断电。刷了4个BIOS 故障依旧,查供电CPU,内存,显卡供电都正常,哪位有好的建议给下,没有思路了。

网友:
rtcvcc电压是否正常。用示波器测下BIOS的片选信号有没有,判断下CPU是否已经工作。

网友:
独显的主板显卡也要多注意了

网友(2021-06-29):
CPU  挂了,先上bga 试试

网友:
看这个电流感觉像是CPU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