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dell 外星人 P18E la-9331p 放弃的过程!

楼主(2021-04-25):
此电脑接到手的时候是 不开机 待机0.020 但是没有待机电压、经过检测发现、系统供电没有、直接跟换系统供电亮机了、这么简单被我秒修了!?不不不 没那么简单、在测试的过程中、不一会就不行了、待机竟然1.8a 还在不断的上升、短路了 ?经过赶紧拔掉电源、发现3v待机短路了、先不着急换系统供电、断开后续、测后续、发现后续的3V也短路、1.5v 转换也是短路了、直接更换 系统供电芯片 1225c 还有1.5v 的转换芯片、发现开机报警8声、这时候 客户说他最开始的时候就有这个问题、开机报警8声、后来直接不开机了、那也就是说、现在修到了、最开始的故障了 ?我也是醉了、经过检测发现 屏幕的主供电都没有、背光供电没有、那肯定是不会开启的了 ?那么123脚的 +INVPWR_B+ 是经过QV11 转换过来的、B+转换过来的、但是检测的时候瞬间有一个波形、那就是漏电啊!或者是过压保护了、直接更换CV93 后 波形稳定、20v正常、

但是、lcdvdd 还是没有、为什么呢 ?
LVDS 屏幕的上电时序应该是、
码片供电、edid、然后读取到屏幕才会正常输出LCDVDD的电压的、
但是+3vs 也就是4-5脚有供电、
8-9脚有一个波形、但是 就是不输出屏幕的主供电、lcdvdd、

这主板最终就放弃了、

网友A:
这板问题  不就是秒的节奏么

网友B:
此主板 死活不出LCDVDD ec都换了、bios就更不用说了、工厂的、改ME的、码片供电、edid 波形都有了!

网友C:
屏或者屏线?亦或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板问题  不就是秒的节奏么

你给点 建议  我看看 你咋秒的、。 ?

网友:
引用 网友C:
屏或者屏线?亦或显卡?

全换过了!
外配的东西就不用考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板问题  不就是秒的节奏么

这个机子有EDID信号,外接应该可以显示了,确实可以秒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此主板 死活不出LCDVDD ec都换了、bios就更不用说了、工厂的、改ME的、码片供电、edid 波形都有了!

这个机子有EDID信号,外接应该可以显示了,确实可以秒

网友:
往拿秒,说秒的可说的轻松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机子有EDID信号,外接应该可以显示了,确实可以秒

外接不显示、内屏不显示、这机器是可拆卸的cpu 不安装显卡板 也是可以亮机的!

网友:
数据线那些阻值都正常吗

网友E:
这也是瞎修,就是砍砍砍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也是瞎修,就是砍砍砍

瞎修?你教教我咋的,不是瞎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