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图中8脚小芯片的作用、引脚说明及电路连接图

楼主(2021-04-25):
求图中8脚小芯片的作用、引脚说明及电路连接图
各位老师和同学,维修中遇到这个芯片,不知道是什么芯片?什么作用?
请给与帮助!感激不尽!!

网友:
有一点像场效应管

网友A:
看一下123管脚是否相连,5678是否相连,若是相连,那肯定是MOS管
还可以看下两个管子是否有脚位相连。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123管脚是否相连,5678是否相连,若是相连,那肯定是MOS管
还可以看下两个管子是否有脚位 ...

从电路看,貌似是相连,请问他的作用、资料和应用电路,谢谢

网友:
查不到相关资料,先确定是否相连,
如果是MOS管,作什么用,不用我说哟。

网友:
应该是场效应管。

网友B:
MOS管,型号PE616BA

网友:
引用 网友B:
MOS管,型号PE616BA

感谢感谢学长的大力帮助!

网友C:
要看应用电路,要发出主板的板号,我帮你找找,华硕,技嘉的主板基本能找到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要看应用电路,要发出主板的板号,我帮你找找,华硕,技嘉的主板基本能找到

我上面发的图中就是,照片是昂达b250-d8p-d3 ver1.0

网友D:
Q开始的大部分做电流控制原件,我想在这里应该是起开关作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Q开始的大部分做电流控制原件,我想在这里应该是起开关作用的。

我想也是,用于保护后级电路的作用,开关作用,条件不足时,关闭后级供电。

网友E:
先学习理论知识吧!对你修主板有帮助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先学习理论知识吧!对你修主板有帮助

请问去哪里能够学习到理论知识,求推荐教程

网友:
先学会找芯片的pdf文档.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要看应用电路,要发出主板的板号,我帮你找找,华硕,技嘉的主板基本能找到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请问去哪里能够学习到理论知识,求推荐教程

别的我没有看过,但是我看过任师讲的课,迅维的课程应该很好,网上课程都不是很贵,几百块买套教程先看一下,然后再在线上学,这样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