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5470不触发维修

楼主(2021-04-25):
机型:DELL 5470故障:不触发
机子从同行手里拿 来,插电0.03有待机,按下开关0.04基本没什么为化,拆机裸板测量待机3V 5V正常,测键盘接口29脚3.3V 短接依然不触发,
论坛找来图纸,测EC WRST  EC供电正常,RSMRST无,记得以前华硕机子只要3V  5V正常就会产生RMRST,查了一会没结果,论坛搜了一下,很多人说换EC好的,刷BIOS好的都有,然后我就开始刷BIOS 不行,换EC还是不行,都想放弃了,整理思路,不能跟别人的路走,一步一步测
此机按下开关 EC接到开关信号后,才会产生SUS_ON控制芯片产生3.3V_ALW转换3.3V_su电压 作为南桥VCCSUS3-3待机电压
经测量SUS_ON按开关有2秒的时间有,然后掉了,
测PQ9的第4脚无短路,瞬间 有3.3V说明此路应该没问题,桥应该没有短路
然后另一路去到PU8 产生1.05V 测量无短路,按开关瞬间也没有电,但是自己有点吃不准,这路瞬间没有电压,应该就是这路电压有问题 才导致SUS_ON掉电
手里没这芯片,测了VCC正常,上下管正常,加焊一下无果,准备放弃客户催得急,看了一下PC100这种电容 ,容易坏,换一个试试不行退机,换完电容OK可以上电,此机就此修复, 害得误杀EC,觉得有用的朋友帮忙加个分谢谢

网友A:
那种电容坏的不多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种电容坏的不多呀

这种电容坏的几率挺大的,很多掉电 以前宏基的通病好像

网友:
楼主 维修级别有点高哟  受教了

网友:
电容坏的几率高,很多掉电通病

网友:
我觉得你报下远程或实地学习下,不然会误导人,学习下时序!

网友:
你这个如果用示波器可以秒吧

网友B:
说实话这波思路我看不懂,像这种电容坏的应该裸板打对地就能测出来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看大佬们维修也是一种享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实话这波思路我看不懂,像这种电容坏的应该裸板打对地就能测出来

如果是 坏的不严重测试不出来的

网友:
学到了,感觉大神分享

网友:
这款机器还有个通病就是键盘容易出问题。

网友:
加分了,这种电容还是坏得极少的

网友:
这是内存供电的电容吗?

网友:
分析的有点乱啊,PU8这一路有问题是怎么影响PU6那一路的没说清楚,有点碰运气的嫌疑

网友:
路过学习一下,感觉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