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华 DHL22-F500 液晶监视器 MCU程序 损坏 维修 附正常程序供下载

楼主(2021-04-25):
大华 DHL22-F500 液晶监视器 MCU程序 损坏 维修 附正常程序供下载
接修一台大华 DHL22-F500 液晶监视器,有显示 ,图像的对比度亮度不正常,菜单显示正常,触摸按键都有反应,在菜单内复位后故障依旧,判断是MCU程序损坏造成此故障。
拆机,屏型号BOEM207WU1 ,驱动板上MCU型号为MXIC    25L2026D ,手里的几个编程器均不支持此型号。试用25L2005可以读出 ,不能擦除和写入。这个显示器的对应型号MCU程序也没有找到。至此维修陷入困境。淘宝有这个显示器的拆机驱动板,但是还得邮寄才行,时间不允许。
翻找手里的驱动板配件。找到一个25L4006E,用编程器刷入这个大华显示器代工厂的相同驱动板固件,上机故障排除,开机LOGO 变成了ACER,触摸按键也可以用。交付顾客。维修完成!

测试好的 代工厂的MCU程序 供下载
大华DHL22-F500 代用MCU

网友A:
看来就是acer代工的,恭喜钱到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来就是acer代工的,恭喜钱到手。

是的 ACER代工的

网友B:
刚刚接收一台开机白屏~!~按键都有反应,拆开看了下就是25l2026dm,刷写效验错误。找不到合适芯片,等等再找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刚刚接收一台开机白屏~!~按键都有反应,拆开看了下就是25l2026dm,刷写效验错误。找不到合适芯片,等等再找 ...

2026D  很多编程器都不能读写 。换几种型号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刚刚接收一台开机白屏~!~按键都有反应,拆开看了下就是25l2026dm,刷写效验错误。找不到合适芯片,等等再找 ...

用2M的芯片代替就可以的。

网友:
宏碁的LOG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