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41-80,14288-1,不触发通病

楼主(2021-04-25):
待机0.028不触发测量有3V没5V,想到之前的经历先刷个BIOS,刷上立马跑马上电测试OK.正常待机是0.002测不到3/5V的,新手福利!

网友A:
电脑有的待机只有3.3v  5v是有待机芯片LDO线性电压输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脑有的待机只有3.3v  5v是有待机芯片LDO线性电压输出

之前有个待机有3.3没5V,刷了BIOS正常了,待机有5V没3V

网友:
新式待机流程,在读取BIOS的时候,不过,导致待机偏高!

网友C:
把bios也挂出来就更完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脑有的待机只有3.3v  5v是有待机芯片LDO线性电压输出

不同的电脑设计不同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之前有个待机有3.3没5V,刷了BIOS正常了,待机有5V没3V

遇事不决干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bios也挂出来就更完美了

BIOS论坛太多了

网友:
集成度高   BIOS坏得多

网友:
我靠,天天BIOS

网友:
遇事不决干bios

网友:
你说售后那边也是这么麻烦的方式刷BIOS 吗?

网友:
加分了,修机先三板斧少走歪路

网友(2021-11-29):
加分,秒杀BIOS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