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钛克VP500P后续故障,还望大家指导一下(已解决)

楼主(2021-04-25):
上次说到辅助供电从头到尾烧穿,今天件到了补上去,待机出来了,2.68V,短接能通电,不过12V和5V电压都不正常,其它电压正常。还望大家指导一下。

网友:
正常待机电压5v左右才行

网友A:
你说的2.68V是pson还是5VSB电压啊?待机正常5V,pson一般是2.5-5pson电压一般2.5V--5V,各个电源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2.68V是pson还是5VSB电压啊?待机正常5V,pson一般是2.5-5pson电压一般2.5V--5V,各个电源不一样

是我疏忽了,PSON的电压2.68V,5VSB正常的。

网友:
搞定了,一个4.7欧的电阻阻值变大了,换了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