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x240触摸板和

楼主(2021-04-25):
thinkpadx240触摸板和小红点都不能用维修一例分享

仔细检查过电路板,都没什么问题,在测量排线通断的时候才发现排线断路,断路的位置很奇葩,就是插头的金手指有横向的裂纹,而且非常的多!分享出来大家看看!

网友A:
没有看明白啊,老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有看明白啊,老哥

不好意思,我又编辑了一下,就是插线排有横向的断纹络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好意思,我又编辑了一下,就是插线排有横向的断纹络

这下明白了,好奇葩的故障

网友:
上淘宝买排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