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华硕笔记本班号K54LY,不触发

楼主(2021-04-25):
同行送来一个已经拆开机器,说是没反应,直接扒开外套,三板斧开搞,直接测待机3von,5von,发现3v,ok,5von,有0.9v,不正常,打开点位图,检测发现5ven,没有电压,顺着点位发现直接来自ec,80脚,导致没有原因,可能是ec工作条件不对,简单测试ec供电,lid,acinoc#,ecrst,结果发现ec复位ecrst只有0.9v。不正常,拆除复位电容c3201,通电自动上电亮机,再测ecrst复位信号3v,说明电容漏电,从料板柴格电容换好,开机ok,修复完成

网友:
老司机啊,经验丰富多彩

网友:
EC 的型号是什么  EC 复位 问题很多  受教了

网友:
给愿意奉献经验的人加分

网友A:
这个电容也可以不装吧

网友:
这还叫三板斧?

网友:
又是电容坏了

网友:
加分了,最喜欢的就是这类的问题了

网友:
这个思路可以,看看我那台E480去

网友:
楼主这理论知识,扎实的很啊。。。。。。。。。

网友:
EC复位不正常导致不触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容也可以不装吧

滤波的  可以不装 但是肯定会有影响  装一个又不用多长时间

网友:
5V电容对地轻微短路导致

网友:
ec待机条件没有满足  导致的不粗发

网友:
电容漏电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滤波的 可以不装 但是肯定会有影响 装一个又不用多长时间
EC复位的电容属于延时电容,主要用于和电阻组成延时电路,对EC进行【延时复位】,主要功能不是滤波哦

网友:
基础扎实加上点位图修起来就是得心应手,不错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