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480 BIOS 16M 1M备份

楼主(2021-04-25):
联想L480BIOS程序 版号 Rev:1.0 EL480/EL580

网友:
感谢分享,有用已收藏

网友A:
刷机可以亮机。不知道什么情况,故障机之前是主板密码,刷了两个芯片都刷了,开机后主板密码还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机可以亮机。不知道什么情况,故障机之前是主板密码,刷了两个芯片都刷了,开机后主板密码还在 ...

那应该密码没存在BIOS里

网友B(2021-12-17):
请问一下怎么有两个的,这个主板带两个BIOS。两个刷上去不会覆盖了吗?不是很明白。找到一个W25Q128JVSIQ,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请问一下怎么有两个的,这个主板带两个BIOS。两个刷上去不会覆盖了吗?不是很明白。找到一个W25Q128JVSIQ,

有两个BIOS芯片,一个是16M。一个是1M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两个BIOS芯片,一个是16M。一个是1M的

收到,谢谢!

网友(2022-04-07):
刚好用上,下载试试

网友:
请问两个都要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