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11309-2偶尔开机维修

楼主(2021-04-25):
接机Aspire VS-471 series ,版号11309-2偶尔开机,接到的机器是二手机器,桥已经换了,但是BIOS,和EC都是没有动过的,我也是有点纳闷,为什么不开机会直接动桥,不知道最开始是什么故障了。 裸板插电,待机有点大,按开关开机了,屏幕也可以显示,关掉再开就不开机了。等久点,裸板插电又可以开机,手摸桥有点烫,感觉温度不正常。不开机的时候没有3V和5V电压。按开关后可以测试到3V和5V出来又掉了,一直往返,示波器打波形没有发现问题,RSMRST#也是出来又掉了。待机芯片开启也在跳变,因为偶尔可以开机,我直接是把待机芯片的开启拉低了,让3V和5V直接产生,再开机还是不行。测试到U2701的117脚一直是0V, 这个肯定不正常的,先刷了BIOS还是一样的,供电和复位都是正常的,直接换了EC,结果还是一样的问题,有点累了。在论坛转了一圈,有大师说温控U2801可能会导致这个问题,直接拆了还是一样的,还是自己搞吧,看看是不是桥的问题拉低了EC的117脚,导致没有跳变,RTC条件查了,DSW电压查了,BATLOW也是正常的,无赖直接换了桥,结果还是一样的故障,BGA我还是有信心的,没有了方向了,我开始怀疑待机芯片了,反正换起来快,直接换了,还是没有用,但是这次换了后不能偶尔开机了,这下问题好像变大了。休息了一天再看看,从头开始测试EC的条件,测试到了ACIN不对, 开始接机检查的时候,我测试过是正常的,现在不正常了,我直接测试了一下隔离管,发现PU4001没有完全导通, 这个发现让我觉得莫名其妙,偶尔可以开机的机器怎么会保护隔离都没有完全导通,真心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原始的故障了,先处理吧,就是PU4003的20脚的电阻和电容有问题, 直接换了。再通电,待机也变小了,故障就排除了,修到结束,我也没有搞懂,这个机器究竟是什么原始的故障,坏的东西究竟有那些,只有看看那个大神可以判断问题的原因了。我认为保护隔离不完全导通,不应该引起这个现象的。

网友A:
我还是占一楼吧,声明,叔也是被学员逼过来的

网友B:
那沙发留给我了,ye是从群里过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还是占一楼吧,声明,叔也是被学员逼过来的

感谢大神的大力支持,有你的帮助我会更努力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沙发留给我了,ye是从群里过来的

感谢支持,你们的支持是我最大的荣幸!

网友C:
这个换桥,换EC,换待机芯片,修的够苦!竟然是不过保护隔离的问题!开机开不了的时候,第一步测试公共点!

网友D:
楼主挺细心的!

网友E:
维修理论要加强,没按上电时序图来。加油。也有可能哪个电容?损坏。引起那个20脚vcc供电不稳

网友E:
我一般修笔记本。很少看图纸。基本是没测出来。用强光手电筒照到主板上用放大镜看。其基本几分钟就能搞出来。

网友:
师兄好厉害,佩服佩服,给你加一点点分。我也是顺着群里爬过来的。

网友F:
估计刚开始就是保护隔离电路问题,有电压但是电流不够大。会出现掉电,或者不开机

网友G:
细心檢查,技术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F:
估计刚开始就是保护隔离电路问题,有电压但是电流不够大。会出现掉电,或者不开机

这个问题还真是不能百分百确定哦,有可能开始电阻没有完全坏了,后面完全坏了,才出现这样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一般修笔记本。很少看图纸。基本是没测出来。用强光手电筒照到主板上用放大镜看。其基本几分钟就能搞出来 ...

你的方法好,下次我也试一试。

网友:
引用 网友E:
维修理论要加强,没按上电时序图来。加油。也有可能哪个电容?损坏。引起那个20脚vcc供电不稳

确实有点功底不购,要多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G:
细心檢查,技术不错,

走了弯路,还要好好学习哦。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挺细心的!

维修的方向错了,还要好好学习哦!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换桥,换EC,换待机芯片,修的够苦!竟然是不过保护隔离的问题!开机开不了的时候,第一步测试公共点!

确实维修错了方向,发帖以加深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