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4月25号欢迎来到大师

楼主(2021-04-25):
2021年4月25号
欢迎来到大师兄工作室
华硕笔记本不开机维修
接到一台华硕笔记本,据客户说是自己拆机拆硬盘后然后就不开机了,听到这个说法,心里大喜,这种问题一般只要注意观察细节就能发现问题

接到机子,测量公共点,待机3,5v,各大电感,阻值均正常,通电测试没反应,拆机单板开机,发现屏幕亮了一瞬间然后熄灭了,看样子是掉电了,可能有短路或者是缺电压。
说是拆硬盘导致不开机,那么重点就查硬盘接口附近,正常思路是这样,但是这台机子不一样,也就是这个思路浪费了一些时间。
晚上已经很晚了,明天早上再修吧,熬夜修机伤身体。
硬盘接口附近很漂亮,没有异常,一瞬间想到开机键的问题,然后再查键盘接口(该机器开机键集成在键盘上面),查图纸资料,发现没有改机器的相应资料,只能查近似机型的资料参考,华硕的机器一般只有点位图,不过这并不影响,根据板层表面走线,找到开机键信号power_sw#,测量阻值发现非常低,连的滤波电容另一端是接地。先排除电容问题,我一风枪下去,干下电容,再测量阻值,好家伙!完全正常了,看来就是它的锅,电容漏电!客户也是冤,拆个硬盘结果这里出事了/喷血
再次接电测试没有出现掉电现象,电流一路跳变到1a以上,应该是开机了,心想钱已经到我的口袋了啊

接屏幕测试印证了我的想法。
料板是拆件补回电容,装机测试可开机,已经进系统。
客户来取机时发现进桌面黑屏卡死,不要慌,判断是系统问题!看在客户爽快的份上,再送他一个免费的系统吧,服务要到位

网友A:
大师兄,客户到底有多爽快,付了多少钱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师兄,客户到底有多爽快,付了多少钱啊?

没收多少,不超过200

网友B:
这个发财电容用烙铁就可以, 不要用到大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发财电容用烙铁就可以,  不要用到大炮啊

习惯用大炮

网友C:
大师兄? 猴哥 工作室 牛掰阿

网友D:
这个图纸是什么软件的?

网友:
好一个捡钱活吖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图纸是什么软件的?

估计是barodviewer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图纸是什么软件的?

鑫智造软件里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师兄? 猴哥 工作室 牛掰阿

机器修好了才是真的nb

网友E:
大师兄给你介绍点生意搞不搞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大师兄给你介绍点生意搞不搞

什么生意呢

网友:
捡钱成功!

网友:
思路异常清晰,值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