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技讯一体机无法做系统问题!!!

楼主(2021-04-25):
接修一台技迅一体机型号JXI3111D11(JXQ3201)
故障:系统损坏,无法进P E。
解决方法:注意这种一体机是平板配置,硬盘是集成在主板上面的,而且只支持UEFI模式,所以直接当成平板来看待,那么就简单了,常规PE这里是用不了的,必须使用平板PE系统,我个人这里用的是win8.1PE环境,分区GUID格式,我这里系统做的win8.1 32位的,完美解决,附上原机BIOS,版号PX5A17A R 1.1

PX5A17A R 1.1.rar

网友:
估计还是32位的CPU,只能用32位的efi

网友A:
有没有摘了散热片看看啥cpu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摘了散热片看看啥cpu啊

CPU型号:Z3735F

网友:
给愿意奉献经验的人加分

网友B:
支持UEFI的PE不是到处都是?

网友:
win10可以安装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支持UEFI的PE不是到处都是?

老哥说的有道理

网友:
经验很重要,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这个应该32位pe

网友:
这种配置的电脑能做什么,估计上qq都卡

网友C:
接到一台用5伏充电器的,搞完声卡没有驱动,协商后勉费了个usb给客户!

网友:
孤陋寡闻,敢问楼主平板pe在哪儿下载的,上次遇到个平板进不去pe直接放弃了

网友:
装的系统也是32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接到一台用5伏充电器的,搞完声卡没有驱动,协商后勉费了个usb给客户!

确实,我也遇到了这个情况,查了一下资料,平板声卡普遍采用的是ALC5640常规系统根本识别不出来,下载了一个酷比魔方平板WIN10系统就OK了,这种配置就当平板来解决就行了。

网友:
各位同仁以后遇到这种配置直接当平板来处理,使用32位UEFI环境PE能做常规系统,系统可用WIN10/8 32位就行,声卡有问题的直接下载个配置差不多的平板系统,做好U盘系统插上自动做系统可以解决。

网友:
加分了,现在有些超极本平板板子的,只能32位的系统和PE

网友:
都是些什么垃圾都拿出来卖

网友(2021-05-27):
我想问问你是怎么进的pe?普通w10u盘不能做这个系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