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瑄GTX1060 6G巨无霸

楼主(2021-04-25):
铭瑄GTX1060 6G巨无霸 开机灰屏  没修过 有人接手修么?或者有人买么 出价

网友A:
显示器灯亮 ,屏幕不显示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示器灯亮 ,屏幕不显示吧?

灰屏 有背光 没字

网友B:
和我手上的卡一样症状。核心移到另一个卡上也一样的故障,应该可以放弃了,核心损坏

网友:
测显存没问题就重植核心,好就好,不好就料板+1.

网友C:
先测显存 呗  显存可能性高

网友D:
闲鱼淘的话,核心必定坏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和我手上的卡一样症状。核心移到另一个卡上也一样的故障,应该可以放弃了,核心损坏

是不是亮机特别慢,没字?

网友:
引用 网友D:
闲鱼淘的话,核心必定坏的

不是 客户拿来修的 我拿到手 原封标都在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亮机特别慢,没字?

我的就是这样  是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测显存 呗  显存可能性高

没法测啊 打阻值 都差不多

网友:
老板,可以发来看看 13678317273

网友:
修显卡的都是高手呀

网友:
核心应该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的就是这样  是什么问题?

你的BIOS刷过了吗

网友:
没刷 找不到BIOS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亮机特别慢,没字?

是的,没解的,换板都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没解的,换板都不行

确定也是亮机特别慢,过一会儿亮屏,黑屏,无字

网友:
学习一下,看看大神维修

网友(2021-05-25):
有这个图纸吗,我这是全板无电压

网友(2021-07-01):
显示屏亮慢的一些,没有出现字符,一个应该就是显存坏,上个月刚刚修了一片,可以发过来我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