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哪位大哥有R9 380的NCP81022的第13脚电路?

楼主(2021-04-25):
哪位大哥有R9 380的点位图,能否给小弟看一下?

我是盈通,游戏高手R9 380 4G显目,供电芯片NCP81022,第13脚的一个贴片小电容碎了,不知道容值

第13脚VRMP,接了一个0402的电容接地,另一端是接了3个2.2K电阻,分别到两个PEX12V,及PCIE的12V

就是那电容坏了,不知道容值。

哪位大哥知道,不胜感激

网友:
随便找个耐压够的滤波电容就可以

网友:
十分感谢!!我再查查原因。供电是出的,可能显存问题吧

网友:
这个电容 用个104以上的就行了 只是滤波

网友:
滤波电容。应该意向不大

网友(2021-09-07):
13P 电压是多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