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mate 10显示超级快充,但充电慢

楼主(2021-04-25):
各位老师好,华为mate 10显示超级快充,但充电慢,是哪里问题,能给个思路吗?谢谢

网友:
换根充电线试下,一定用原装的

网友:
先用原装套充试下

网友:
如果非原装线,有可能充电用的线细,过电流能力差,导致手机判断需要快充,但电线太细无法实现快充。如果是原装线,也有可能长期反复折,导致线材受损,导致线材变细。另外,如果变压器后级并联整流二极管,如损坏一个二极管,虽然能充电 ,但电流只有之前的一半,如果有限流电阻的话,电阻阻值变大,也会导致电流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