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内存处的mos管两个上管被击穿,更换时是不是连二个下管也要一起换掉?

楼主(2021-04-25):
(图片)

网友A:
小白求教各位大神,如果只更换被击穿的二个上管会出现什么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白求教各位大神,如果只更换被击穿的二个上管会出现什么情况?

保险的话一起更换,当然只更换上管也可以的

网友:
上下俩个一起换掉,如果还烧就是 pmw芯片或者fb 反馈电路的问题了

网友:
一套管和芯片都要换,稳定

网友:
最好是上下管加供电芯片一起换

网友:
套管和芯片一起更换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小白求教各位大神,如果只更换被击穿的二个上管会出现什么情况?

求教这个内存电源管理芯片什么型号,上面写着DU F526 ,想换掉不知道叫什么型号,多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求教这个内存电源管理芯片什么型号,上面写着DU F526 ,想换掉不知道叫什么型号,多谢了

找到一款DU F82U的可以替换吗

网友:
最好是一起换了

网友:
您对自己的检测水平有信心的话,可以不换啊。不怕返修

网友:
如果换就换一组,

网友B:
我感觉你这个主板坏的地方针不少。你为这个主板发帖求助至少3到4个帖子了

网友:
我都是芯片和一组上下管子一起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感觉你这个主板坏的地方针不少。你为这个主板发帖求助至少3到4个帖子了

离成功越来越近了

网友:
原来要这样的..学了

网友:
最高连芯片一起换,检查一下g级和反馈有没有开路啥的?下次运气不好烧负载

网友:
我感觉你把上管吹下来以后要测量下控制脚的阻值看看是否正常

网友:
MOS管尽量换一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