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thinkpad x200 3v5v系统供电问题,更新,新情况

楼主(2021-04-25):
1过程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75850-1-1.html

2我换了这颗大电感旁边的单独电容。换之前的情况是两大电感分别只有1.8v和2.8v,只有一个在很微小声音的叫。现在的新情况是,我换了新电容后,3v5伏电感还是没有达到标准的3v和5v,而是只有4.12v和2.6v,不过比之前还是升高了一些,然后她们两个都开始通电就叫了,很微小声音,现在的问题是这个4.12和2.6v电压算不算3v5v正常了?

之前以为是有颗电感坏了,实际上没坏,今天换了新电容后,两个电感全工作叫了。之前仅一颗电感在叫。

3现在,还是不能触发,屏幕上的信号灯仍全不亮。tps51221各个电压都跟电路图标的一样。但是u73芯片即bd4176kvt的各腿电压跟换电容前一样没变,如36腿的vcpin28跟换电容之前一样没有达到28v只有20v,24腿的vdd15还是只有10v左右,其它如59脚VREGIN20的供电实测19.7v正常。57脚BAT_VOLT的这个3.6v。61脚3SW的3.23v。.58脚TH_DET的电压我0.02v。31脚2.43v,32脚0.8v,33脚1.57v,34脚0.12v
问题:36脚的28v和24脚的15v是由bd4176这个芯片升的压还是由那几个电容和二极管升的压?我测过那几个二极管的阻值跟其它地方的二极管差不多,极性反过来也没有阻值不通。对了,我测了板子上全部二极管,发现cpu附近的一个小二极管,发现它居然正反都有阻值,正反测都通,是不是坏了呀?但没拆下来测。

4键盘接口的哪一只腿接地是触发开机的?19脚在那边?

网友A:
楼主总在牛A与牛c之间徘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总在牛A与牛c之间徘徊~~~~~~~~~~~~~~~~~~~~~~~~~~~~~~~~~~~~~~~~~~~~~~~~~~~~~~~~~~~~

别笑我,没办法,小白一枚

网友:
楼主的电感绝对是高级货 竟然会呻吟

网友:
那得先把3/5V修好

网友B:
51NB过来的吧有这个功夫不如弄一块X230主板来折腾

网友:
引用 网友B:
51NB过来的吧有这个功夫不如弄一块X230主板来折腾

还是你最牛逼,会玩!搞得相当酷,很有一套沃~

网友:
那2个电感分别4.1v和2.6v,能代表系统3v 5v是好的吗?

网友:
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
换主板也不贵

网友:
33uf的,你居然换了个330uf

网友:
今天换了个bd4176kvt,现在新情况是24腿有12.7v了,36脚有24v了,比换电源管理芯片前又升了3v和1v,但是还是无法达到15v和28v,插电屏幕上的所有信号灯仍然全灭……

不要说买块主板,那就没意思了。本来就是学习目的干的。

老司机带带我,兄弟水平低呀~

网友:
说实话,遇到35V被拉低的,后级又没短路的,确实麻烦,需要断开的太多了

网友:
这个厉害了,高手啊

网友:
谁有thinkpad最好是x200的时序图传一份?

网友C:
找到问题了么?一般换电容就可以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找到问题了么?一般换电容就可以好啊

还没有。需要一份时序图,你有没有?

网友:
把电容全换了,也不行,还是如没换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找到问题了么?一般换电容就可以好啊

还没有找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