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睿领s1 pro 显卡维修

楼主(2021-04-25):
同行送来一台领睿的S1 pro 一插电大短路 想着又是电容短路 送钱的活来了  拆机 上烧鸡大法  发现显卡供电PQ35 上管损坏 果断换了 上下管 开机 测了显卡供电正常屏幕正常显示  想着收钱吧  结果进系统发现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 认不到独显 只能识别到集显  逗我玩呢  拆机测试显卡供电全部正常 测了显卡芯片发现有几个电容直接短路 好几个点阻值不对 不得以定显卡 600大洋买的芯片  好贵啊 到货直接上BGA换了   换完显卡 测了阻值都正常 开机进系统发现显卡感叹号  打不上驱动  怀疑显存 这型号芯片坏了 显存坏的几率也大  上MATS 测试果然坏了两颗显存
只好再定显存  显存到货后换上后 测试一颗正常还有一颗报错 然后不行的那颗拆了植株两次还不行 确定就是显存问题(买的测试显存,跟卖显存的扯半天扯不清楚 非说我温度高 干坏了显存) 又换了一家买了一颗全新  换了测试全部正常 然后进系统  终于装好驱动了  结果一跑3D或者娱乐大师 一开就掉电了  一万头草泥马飘过 光买芯片都快1K了  想着都修到这地步了 咋也得修好 修不好芯片钱也得陪了 查了半天显卡供电没查出个所以然来  突然发现每次掉电电流表红灯亮一下  一看底壳写的7.9a 而我的可调电源最高只能到6a 迅速把电源切换到并联模式 进系统试试  结果跑3D 和娱乐大师一点问题没有    终于修好了   其实这本很简单的问题  结果各种巧合 导致修的好复杂 好在最后结局还算完美

网友:
风险太高了  搞不好要亏不少  一般这问题我不修  只换主板

网友:
这种机真的不敢修,成本太高了

网友:
风险太高了  搞不好要亏不少  一般这问题我不修

网友A:
艺高人胆大  好怕再来一次上管击穿

网友B:
楼主 这个笔记本显卡测试软件 卖吗

H55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 这个笔记本显卡测试软件 卖吗

这个显存软件 淘宝闲鱼 一大堆!十块钱一个到几百块钱的都有!自己去找一下!

网友:
这维修费要收多少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艺高人胆大  好怕再来一次上管击穿

哈哈哈  跑3d的时候提心吊胆的  真怕再出点问题   甜甜圈跑了一小时没事   问题不大

网友:
内存和显存测试软件都不会用,有空得买点视频学习下。

网友:
这个笔记本测试显卡软件不错

网友:
笔记本显卡测试软件,在那里找到?

网友:
大师兄能不能把软件共享出来

网友:
这个测显卡的软件是用的哪一个,放到硬盘里面那个还是做成U盘的那个,N卡是用U盘的吧?

网友:
这是链接有关MAST使用方法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95793-1-1.html

网友:
30系测吗。。。。

网友:
富贵险中求

网友:
Mod Mats version (285MB)
mats 295-367-400_20.12.31

网友:
我魔改的 455.158版的全自动软件 免费送了几个人,居然被人 十块钱 还是 三十放淘宝咸鱼 卖!我晕!

网友:
第二叚 测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