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12promax换完后玻璃后

楼主(2021-04-25):
苹果12promax换完后玻璃后,闪光灯打不开了
苹果

网友:
盲猜 断线了吧

网友:
只是闪光灯的话 可以拆开飞线

网友:
应该是闪光灯排线扯断了,飞线就可以解决。就两条线挺好飞的

网友:
排线弄断了

网友:
要么温度高了,虚了、跑偏了

网友:
飞线吧,飞线吧,飞线吧,

网友:
显微镜自己找找,可能排线弄断了

网友:
闪光灯虚汗了

网友:
第一次就把闪光灯吹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