讯景580,所有显存报错,求助

楼主(2021-04-25):
讯景580,所有显存报错,刷BIOS,加焊核心都无效,有人能指点下不
刷BIOS

网友:
核心坏,重植核心试试

网友:
核心报废了

网友:
拆一个显存下来,打地址线阻值看看!!!!!

网友:
我遇到打显存地阻值,每颗都量除了两个脚空的,其余的都有阻值,然后四颗显存都焊上去,结果还是全部报错分辨率只有800/600。然后加焊一下核心后跑软件就看到有一颗显存报错了。没有显存一样可以显示,我试过了,我刚买回来显卡供电测一边7欧左右,另一边有33欧姆左右。修好后显存供电阻值跟核心上电容的阻值一样2百多欧姆。

网友:
我是不用加料单单上200,下280度。195度左右就可以关了,最近我调了一下,下面的PID值后下面加温慢上面又要关一下,等下面快到280度才又加上面所以这次上面温度220度才能拿下来主板上的北桥。显卡脚位比较密要对很准,四边贴线的,焊的时候千万别去碰,很容易连锡的。

网友:
你这老头。狡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