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到10几个惠普430G36代i

楼主(2021-04-25):
接到10几个惠普430 G3 6代i3。全部不充电,电池换了十几个都不充电。电源也更换了。笔记本也更换了好几个。电池放了很久全部显示0,系统显示电源已经接通未充电。可调电源强行充电到13%。还是不充电。且电池±级两端电压为零。电池无法放电。是不是电池板保护了。各位大佬帮忙看看,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
这垃圾电池跟华硕的一样 他不是提示你保险断了 你把电池接上去看电池接口处有没有电压输出 还有旁边的保险 你没上电池他是不输出的  没有电压再检查主板充电电路 充电IC条件是否满足   还有BIOS程序出问题了也会导致不充电

网友:
你这个要查看电路图研究充放电那块

网友:
主板换了几块了,查个毛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