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286 820-2850-a改集显有成功的吗?

楼主(2021-04-25):
A1286  820-2850-a改集显有成功的吗?是不是这款机器,没有集显呀

网友A:
软的可以 硬的改不了

网友:
聪明,这是2010款,没集显。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软的可以 硬的改不了

你改过吗?

网友B:
这款机器是没有集显的,在说了这款机器就不是显卡的问题啊,你方向搞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款机器是没有集显的,在说了这款机器就不是显卡的问题啊,你方向搞错了

进系统有时花屏 不花屏时 开视频直接黑屏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款机器是没有集显的,在说了这款机器就不是显卡的问题啊,你方向搞错了

师傅给个提示吧

网友:
有大神说 显卡供电胆电容容量太小,换大的。没试过,你可以试试。成功了,回复下。

网友(2021-07-29):
有人加大显卡电容成功过吗?不黑屏,不花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