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466触发电流到0.4掉电不开机

楼主(2021-04-25):
接了台同行拿来的苹果A1466,5代U的,不开机,电流到0.4多一点就掉了,供电复位的查了都正常,怀疑CPU问题,上bga加焊了下,电流有些许跳动到0.52不动了,这CPU加焊了下有一个角竟然微微翘起,估计是没焊好,无奈之下只能拆下CPU重植,装好后竟然触发都不触发了,心都凉了,只能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再加焊了吧,插电电流一路小跑,接上屏幕开机了,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而且我还发现这CPU重新焊接了之后那个角还是有点微微翘起,这CPU是真的难焊啊!

网友:
我不会告诉你我焊的时候吧精密电阻给戳掉了

网友:
thanks for sharing friend

网友A:
上次也修到过一台,跟你差不多现象,也是CPU问题,最后换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次也修到过一台,跟你差不多现象,也是CPU问题,最后换板了

含泪赚了1K

网友:
换板咋能赚这么多

网友:
苹果的CPU楼主也能搞,却是是牛逼

网友:
这个我也修过,都是重植珠了。

网友B:
1466没遇到过CPU问题的,暗屏多,加分了,值CPU需要勇气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1466没遇到过CPU问题的,暗屏多,加分了,值CPU需要勇气的,

有时候测量条件什么的都正常就是修不出来的时候,就会陷入一种困境,只能怀疑CPU了,反正也是死马当活马医

网友C:
苹果机大家一般都报价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C:
苹果机大家一般都报价多少,

同行的200多,散客的三四百吧

网友:
收下,备用,谢谢

网友:
苹果不敢接,修不来

网友:
单管散热....

网友D:
这个很容易翘起来,你拆下重值竟然没翘的很厉害,压了硬币吗

网友:
个人认为应当不太可能是焊接问题 这些CPU坏的多 肯定还有返修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很容易翘起来,你拆下重值竟然没翘的很厉害,压了硬币吗

没有压,用的0.45的锡球,焊了两遍才好,可能我运气好吧

网友:
加焊能稳定吗?我这边都是直接换,改有铅还是可以焊好的

网友:
就是不知道能用多久

网友E:
我昨天刚换了一个A1466的CPU一定要改成有铅。能用锡浆植的最好熔点低。上BGA之前拿烤箱烤几个小时。超级完美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昨天刚换了一个A1466的CPU一定要改成有铅。能用锡浆植的最好熔点低。上BGA之前拿烤箱烤几个小时。超级完 ...

苹果的板子用无铅的根本都焊不动,锡珠都不带融的,只能有铅

网友:
引用 网友F:
苹果的板子用无铅的根本都焊不动,锡珠都不带融的,只能有铅

我是用183度的中温锡植CPU然后用138度低温锡去拖焊盘。成功率很高

网友(点评):
好经验,学习了

网友:
感谢分享。。。。这个CPU拆下来就已经弯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