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修电源,各位维修高手走过路过,指点一二

楼主(2021-04-25):
三百块买的二手电脑,好久没开机,前天发现开不了了,拆开电源乱测一通,发现5VSB都没有,找了一份图纸,型号对不上。摸索中。。。

6.16 MB, 阅读权限: 30, 下载次数: 2,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
这个东西修多了,就不需要图纸了。

网友A:
术业有专攻,自己搞不了就交给专业人士。

网友B:
先测一下整流桥 前边有无交流,如有,再测整流后的大电容有无300V,如有再测待机5V后的整流管后的电压,如无,再测管前的变压器送来的交流电压,如无,再测5V变压器前边有无电压,如无顺路向前测,找到故障点排除就可以了。

网友C:
好好学习,多看图纸,修多了就会了

网友:
楼主的图纸密码是多少

网友D:
维修这样的电源
1 首先看保险好不。看有没有短路
2 看300v电压有没有
3看二极管有没有坏的
4主芯片

网友E:
电源板子上元件密度大。。我感觉不好下手。。如遇到都是简单维修一下。。如果确定了是主芯片坏的都没在修了

网友F:
这种电源待机5伏基本上自激震荡电路或芯片他激电路,自激震荡一般都是三极管坏,芯片他激一般都是芯片坏,因为这种芯片集成开关管,容易坏!

网友:
我也想学习一下

网友G:
按以上楼主提供的步骤逐级排查

网友H:
多学习,多看图纸,多进修

网友I:
厉害,电源我都不敢拆 ,听说里面有高压要电死人

网友J:
现在电源那么便宜,还有人修?分分钟零件钱贵过买只二手的

网友K:
可是市面上也买不到电源维修 的书籍。。。。。。。。。。。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种电源待机5伏基本上自激震荡电路或芯片他激电路,自激震荡一般都是三极管坏,芯片他激一般都是芯片坏,因为这种芯片集成开关管,容易坏!

感谢大佬指点,5v是反激通过光耦电流控制tny280开关频率,好像还有个431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电源板子上元件密度大。。我感觉不好下手。。如遇到都是简单维修一下。。如果确定了是主芯片坏的都没在修了

确实,是个小主机电源,太难拆了,把一直插的小板子都拆了,很多元件还看不到参数,挡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维修这样的电源
1 首先看保险好不。看有没有短路
2 看300v电压有没有
3看二极管有没有坏的
4主芯片

感谢提供思路,滤波电容有300多v,晚上继续跑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好学习,多看图纸,修多了就会了

是的,有图纸的话会方便点,现在是找个参考图纸,再自己跑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测一下整流桥 前边有无交流,如有,再测整流后的大电容有无300V,如有再测待机5V后的整流管后的电压,如无,再测管前的变压器送来的交流电压,如无,再测5V变压器前边有无电压,如无顺路向前测,找到故障点排除就可以了。

感谢大佬详细的指导,300v有,这个板子太小了,元件全挤在一起,把一个直插的小板给拆了,结果发现光耦反馈电路在小板上,后面准备用排线把小板再连上,测5v整流管的电压

网友:
有模电基础,再找几本开关电源的书,再找几个实物跑电路,我的学习思路

网友:
引用 网友G:
按以上楼主提供的步骤逐级排查

确实@jqbf199807的思路很清晰

网友:
引用 网友J:
现在电源那么便宜,还有人修?分分钟零件钱贵过买只二手的

二手淘宝要80

网友L:
引用 网友I:
厉害,电源我都不敢拆 ,听说里面有高压要电死人

我也怕,但又好奇,主要是有个大电容,断电后还有300多v,要小心,搞个放电工具放一下电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多学习,多看图纸,多进修

嗯,是的,图纸加实物理解起来就快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术业有专攻,自己搞不了就交给专业人士。

主要是好奇,专业的人太贵了请不起,先自己研究研究,纯当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K:
可是市面上也买不到电源维修 的书籍。。。。。。。。。。。

讲原理的书多

网友:
先修好副电源,看看什么芯片,找芯片图纸

网友M:
启动电阻(1M---2.2M),限流电阻(4.7欧,为TNY280工作),10UF/50V的电解电容,我修其它型号的经验,仅供参考
只要不炸保险==大多数是电阻,电容,芯片坏得多,
炸了保险就放弃,1.因为太花时间,2.元件坏的多、广,3.购买成本也高,4.还拆装不便,相对更划不来

网友:
280必须先换,还有280前面的保险申阻,支持修,不然300元维修费的其它电源怎么玩。

网友:
关机后隔天开不了机电阻和电容问题较多,特别是大阻值的副电源启动电阻,找找看开路了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L:
我也怕,但又好奇,主要是有个大电容,断电后还有300多v,要小心,搞个放电工具放一下电就好了

用老式电烙铁插头就是很好的放电工具,也可以用灯泡

网友:
引用 网友M:
启动电阻(1M---2.2M),限流电阻(4.7欧,为TNY280工作),10UF/50V的电解电容,我修其它型号的经验,仅供参考
只要不炸保险==大多数是电阻,电容,芯片坏得多,
炸了保险就放弃,1.因为太花时间,2.元件坏的多、广,3.购买成本也高,4.还拆装不便,相对更划不来

嗯嗯,多谢分析指导,目测没有炸元件,电脑一直是关机但通电状态下坏的,5v待机电路基本上理解了,关键元件也对上了,现在感觉可能是tny280开关芯片坏了,晚上回家继续测

网友N:
你这个是戴尔L235D电源盒,我的是戴尔B255PD,你先看芯片,找芯片相同的图纸看看就可以了。没待机电压,应查辅助电路,如果芯片是tny280,那与我的一样。把主芯片与保护芯片找到,再找相应图纸,跑线路确实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M:
启动电阻(1M---2.2M),限流电阻(4.7欧,为TNY280工作),10UF/50V的电解电容,我修其它型号的经验,仅供参考
只要不炸保险==大多数是电阻,电容,芯片坏得多,
炸了保险就放弃,1.因为太花时间,2.元件坏的多、广,3.购买成本也高,4.还拆装不便,相对更划不来

前天查了,发现一只1欧电阻烧断了,换了只电阻后,一通电,电阻又炸了,保险也炸了,重新换了电阻。然后再检查大部分元件还是正常的。接了5v直流电压,替换了整流后的直流,直接短接tny280的s和d,测试有2安多大电流,所以回路是通的,怀疑是不是tny280坏了,限流功能异常,通330v的时候s和d能导通,但限不了电流,导致电流过大,烧保险了。看tny280器件手册,导通电流一般低于700mA左右。你觉得有没有这种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N:
你这个是戴尔L235D电源盒,我的是戴尔B255PD,你先看芯片,找芯片相同的图纸看看就可以了。没待机电压,应查辅助电路,如果芯片是tny280,那与我的一样。把主芯片与保护芯片找到,再找相应图纸,跑线路确实麻烦。

是的,dell的一款小主机电源。前天查了,发现一只1欧电阻烧断了,换了只电阻后,一通电,电阻又炸了,保险也炸了,重新换了电阻。然后再检查大部分元件还是正常的。接了5v直流电压,替换了整流后的直流,直接短接tny280的s和d,测试有2安多大电流,所以回路是通的,怀疑是不是tny280坏了,限流功能异常,通330v的时候s和d能导通,但限不了电流,导致电流过大,烧保险了。看tny280器件手册,导通电流一般低于700mA左右。你觉得有没有这种可能

网友M:
TNY26X,   TNY27X,   TNY28X这种芯片坏得多,1欧姆或4.7欧姆是它的限流电阻(我的实际维修经验,戴尔,航嘉)
1欧姆电阻既然烧坏了,那么它的后级电路(主要是芯片)肯定是有问题的撒,
此时这个1欧电阻==就是“”限流保护""作用的,它起到“”辅助电源电路里面保险丝“”的作用,
不管芯片TNY2XX短路成什么样子(理论上分---大短,中短,小短),只要这条电路上的工作电流超过了电阻的设计值,电阻肯定会“”散热不赢“”,接着当然就是被损坏的命啦
后级电路损坏越严重,那么电阻坏的就越惨(直接测量不出阻值嘛,那些轻微损坏的有些能测量出阻值的),表面外观相对容易用肉眼发现出是坏了的,芯片也是一样的道理
修电源辛苦,也是个细致的活,量力而行吧
电阻,电容,二极管,三极管,保险......如果打算修1个稍微算是坏得严重的电源,通常会坏这几种元件,注意是“”种“”而不是“”个“”哟
坏得严重,可能最终会坏2---5个电阻,1---2个电容,1---2个二极管,1---2个三极管或MOS管,保险丝,NTC电阻,变压器,芯片......总共坏10---15个以内的元件,

网友:
引用 网友M:
TNY26X,   TNY27X,   TNY28X这种芯片坏得多,1欧姆或4.7欧姆是它的限流电阻(我的实际维修经验,戴尔,航嘉)
1欧姆电阻既然烧坏了,那么它的后级电路(主要是芯片)肯定是有问题的撒,
此时这个1欧电阻==就是“”限流保护""作用的,它起到“”辅助电源电路里面保险丝“”的作用,
不管芯片TNY2XX短路成什么样子(理论上分---大短,中短,小短),只要这条电路上的工作电流超过了电阻的设计值,电阻肯定会“”散热不赢“”,接着当然就是被损坏的命啦
后级电路损坏越严重,那么电阻坏的就越惨(直接测量不出阻值嘛,那些轻微损坏的有些能测量出阻值的),表面外观相对容易用肉眼发现出是坏了的,芯片也是一样的道理
修电源辛苦,也是个细致的活,量力而行吧
电阻,电容,二极管,三极管,保险......如果打算修1个稍微算是坏得严重的电源,通常会坏这几种元件,注意是“”种“”而不是“”个“”哟
坏得严重,可能最终会坏2---5个电阻,1---2个电容,1---2个二极管,1---2个三极管或MOS管,保险丝,NTC电阻,变压器,芯片......总共坏10---15个以内的元件,

感谢非常有参考价值的回复,我也不是专业搞维修,上学学了模数电,一直对硬件感兴趣,秘以坏了第一就想自己动手修修看吧,算是兴趣。后面有了进展再来汇报交流,感谢

网友(2021-07-01):
手痒一般都要试试,无外 乎楼上说的方法已经玩到手。

网友:
不停地炸啊, 不用灯泡大法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