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SE一代,U2坏?

楼主(2021-04-25):
偶尔能充进点电,关机时插线能开机,然后90充电没反应,偶尔能充点电,电量耗尽就靠运气开机了。之前车充用carplay把手机充坏的。

各位大神,我分析U2坏,对吗?

网友:
90%+插充电器没反应。

网友A:
都分析岀故障点了就换了他!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分析岀故障点了就换了他!

多谢大佬,正在网购电流表,显微镜。。。准备入坑

网友:
纯小白还是找师傅弄吧

网友:
新手入坑??

网友:
:daxiao:紫薯布丁

网友:
:daxiao:布丁紫薯

网友B:
麻辣蛋蛋,解决啦!哈哈哈,菜鸟+风枪

网友(2021-07-20):
引用 网友B:
麻辣蛋蛋,解决啦!哈哈哈,菜鸟+风枪

把u2换了吗,还是啥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