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k550j不触发有待机0

楼主(2021-04-25):
asus k550j不触发 有待机0.032,万能表调到20v,测开头开头引脚电压 点到第三只脚结果触发开机了 开关板接上 点我是小白第三只脚就不触发

网友:
开关板用锡加焊下ok了

网友:
是不是那条排线中间断了。。遇到过几台这种问题

网友:
这机器遇到的多了,排线不好的、开关板加焊的,我一般都是用两根线直接到开关

网友:
直接飞线就好了 简单快速

网友:
是点到开关脚了吧

网友A:
今天又开不了了

买开关板回来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今天又开不了了买开关板回来看看

这就尴尬了 买板子带上排线  免得再折腾

网友:
两根线的事 搞那么复杂 除非不稳定

网友:
开关板上LID信号有问题吧

网友:
开关板上的休眠开关问题,拆了试一下

网友:
直接飞两条线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