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hinkpad T460S两台笔记本使用板载4G内存可以开始正常使用,外加一条内存条不开机

楼主(2021-04-25):
联想Thinkpad T460S两台笔记本情况类似,使用板载4G内存可以开机进入系统和正常使用。单是外加一条4G内存条不开机,电流定在0.4A左右。试过替换不同品牌的内存还是不开机,刷过原厂BIOS,只有其中一台开过一次机,重启后又不开!初步怀疑1:内存不兼容(但是换过几条还是不行,这些内存在其他T460S机上正常使用的),2:怀疑是BIOS程序有问题(但是刷过几次了,其他正常的T460S也是该程序),3:怀疑是CPU的问题,目前没办法试,CPU是BGA封装的。请问各位这款机子的这种情况有没有通病,如何处理,有没有其他BIOS程序呢?

网友:
沙发自己坐,等等大家来回答!

网友:
你目前BIOS版本是?

网友A:
看一下他支不支持8g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他支不支持8g的

当然支持,其他好的同样型号的T460S都可以正常加内存,这款是最大支持20G内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