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288开机闪5下报错。机器不识别墨盒

楼主(2021-04-26):
经客户描述。机器故障闪灯打不了。首先机器确定是单闪还是交替闪。机器停止键单闪5下。一般来说都是墨盒检测不到,可以找个湿毛巾擦拭触点,,然后看看能否检测到,其次就是笔架烧毁。
维修思路。先擦拭芯片触点,其次就是更换墨盒。如果不行就是笔架了,我刚好凑巧碰到墨盒漏墨导致笔架烧毁所以就拆下笔架示意图。看下内部结构

网友:
感觉90%都是墨盒问题

网友A:
先换好墨盒试试,一般这机器坏小车的概率很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换好墨盒试试,一般这机器坏小车的概率很小

漏墨导致机器笔架识别不了,经常性的,还有排线排线插掉了

网友(2021-12-21):
大哥正好我也在拆 那两个小弹簧是装什么位置哦 请说一下

网友:
看到你最后一张图就明白了  感谢分享 感谢平台啊

网友:
字车这种的  识别不到我都是发原装装上  如果还一样那就换车,换了两台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