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1005开机没电

楼主(2021-04-26):
经客户描述打印机没电,
首先怀疑电源板电压。于是测量输出电压为0,
维修思路。先看保险有没有断路。直流桥是否异常。开关管是否损坏。
测量研究发现。更换保险,上拉电阻,开关管。
机器重新满血复活

网友:
会修板子的都是牛人

网友A:
上拉电阻多大的.是0.22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拉电阻多大的.是0.22吗?

红红黑金,0.22欧

网友B(2021-06-05):
一起的那三个管子分别都是什么?我的一张板子缺管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起的那三个管子分别都是什么?我的一张板子缺管子

晚点给你看看

网友B:
不用了,后来有个朋友帮我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用了,后来有个朋友帮我拍了

谢谢,不用了,后来有个朋友帮我拍了

网友C:
这个型号的打印机有图纸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型号的打印机有图纸吧

一般来说通病来修

网友(2021-10-09):
还要吗?我手头这几天有,可以给你测量,或者你帮我测量下东西

网友:
现在修板的少了,电源还是比较好修的。前几天修了个映美FP-630K的电源板也是开关管坏。

网友(2022-03-27):
红红黑金,0.22欧